[求助] cadence spectre remote simulation 问题

楼主(2011-12-08):
每次跑仿真出现下面的语句时,仿真就停了。求教高手。
Circuit inventory:

nodes 14

iprobe 39

bsim3v3 4

capacitor 2

diode 4

inductor 5

resistor 6

vsource 2

Time for parsing: CPU = 79.987 ms, elapsed = 128.544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79.987 ms, elapsed = 128.544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25.3 Mbytes.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网友(2012-01-29):
最好到netlist路径下跑一遍runSimulation命令,看看有什么更明显的错误提示。如果不是设置的问题,就是缺少需要的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