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TSMC库中射频mos管的各个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1-12-08):
TSMC库中的mos RF管的各个参数的含义,怎么仿真这个mos rf 管的跨导,它和普通的mos管的用法有什么区别 mos

网友:
TSMC中RF MOS主要是在参数方面考虑了更多的寄生参数,这样让RF频段的仿真更准确一些。而且在RF MOS的版图上,比一般的MOS管加入了一些guard ring什么的。至于用法,就是和一般的MOS管一样,没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你的解答,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叉指的用法,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好像这个管子的沟道长度是不可调的,但是宽度和那个nr是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