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eport_congestion的报告 大家主要看哪个指标?

楼主(2011-12-08):
ICC里report_congestion的报告 大家主要看哪个指标来预估route的时候有没有大问题呀?
或者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预估后面route的时候是否困难?
能否看track utilization这个指标?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通常我是用在create_fp_placement之后用route_zrt_global -congestion_map_only true来看看map。如果map上highlight很多,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2. 在route_zrt_global -congestion_map_only true运行的过程中有report的,你看看log文件,看看Overflow GRC值,重点看看GRC那个比例值,一般来说小于0.5%还基本可以继续下面的flow,如果大于2%那是肯定不行的。那就需要调整floorplan了。

正好我最近这个项目congestion比较严重,floorplan调了好几次了。

网友:
没错,就是 route-zrt-global -congestion_map_only true

然后看看图, overflow number最好不要超过1%,

不过怎么说呢,各个design各不一样,最好做route-zrt-auto 看看具体的最后结果吧
任何前面的估计都有不准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胜感激楼上
   请问map怎么看呀? 我跑了一下,但是没找到map文件,也没看到ICC里有什么变化?
   呵呵,刚接触ICC,不熟
   谢谢啦

网友:
看map的颜色, 如果很鲜艳,你就完了

一般是很淡的,

网友(2015-06-29):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版主,我一般都是以违例数量少于20条为准则,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的工具栏里有个congestion map的按钮 可以显示你做完route_zrt_goubal的congestion结果 好像在第三行 靠后边

网友:
没啥看的,直接route完了再说,case by case的

网友(2015-08-03):
看map吧,这个也不好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