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设计的管子不能在亚阈值区

楼主(2011-12-08):
亲爱的朋友们:
请问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为什么不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
sensan 的书上说到电流和电压变得很小,噪声很大,电路速度很低。
但我看了很多关于OTA线性化的paper,一些管子是需要亚阈值区的,请好心人帮忙解释下哈
谢谢!

网友:
在亚阈值值区可以获得很高的直流增益,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但是需要很高增益,一般设计要考虑在亚阈值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亚阈值区增益也不是很大,因为跨导和电流成正比(gm=id/(nkT/q),对于输出电阻,即使处于饱和区rds=vE*L/ids,增益也与电流无关.
    可能是因为工艺偏差和温度变化大

网友:
MOS处在压阈值性能波动比较大,和corner变化,temp变化,Vth0等变化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谢谢!

网友:
现在要求功耗越来越低,工作在亚阈值区很常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学术论文上经常出现亚阈值区的电路,但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电路不稳定

网友:
ch_00776,
你能解释下为什么工作在亚阈值区就不稳定呢?

网友:
应用在亚阈值也很多,但是一般是速率不高的采样和基准或者判别比较电路。

网友:
打个比方亚阈值的基准电路可以做到电流100nA以下!确实很省功耗。

网友:
现在的Gm/ID 技术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提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内的smic工艺设计的管子在制作时往往有较大误差,台积电的相对稳定,所以一般只在论文出现亚阈值,并且亚阈值电流小,功耗低,跨导小,噪声大,增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亚阈值做开关我觉得可以,做基准电路的话,请问做PVT了吗,不知道电路在工艺变化的情况下,稳不稳定

网友:
可以在亚阈值值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呢?请说说

网友:
做基准源来说~如果用传统的三极管结构往往由于电流太小而导致电阻过大~所以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电路往往都抛弃了占用过大面积的电阻~使用晶体管自身来实现正负温度系数~但是晶体管受工艺影响很大~导致在各种浓度下输出电压偏差很大~所以说亚阈值电路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请问您在哪里上学或工作,方便加QQ吗?

网友:
工作在亚阈区没法获得高增益,虽然Id随vds指数增长,但绝对值小。
在匹配上来说亚阈区的误差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为什么说在匹配上有较大误差呢,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我的理解是,相对饱和区而言,亚阈区Id对Vgs敏感,工艺上的偏差会导致较大的匹配误差。
同时,噪声问题也会更突出一些。
而且,亚阈电路的跨导小,速度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是啊,低功耗比较器的输入对管就工作亚阈值区

网友:
亚阈值的工艺偏差会很大的

网友(2012-02-09):
如果只说是工作在亚阈值状态,其Vgs与Vth的差值应是多少,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网友:
亚阈值的管子所需要的过驱动电压小。。

网友(2012-07-18):
亚阈值技术已经应用到sram中,关于亚阈值会使速度、性能降低,可以通过降低阈值电压来弥补,但降低阈值电压会使泄漏电流升高,所以可以找出一个最佳工作点,满足功耗和性能(中低性能)的要求,关于稳定性可以慢慢弥补,毕竟功耗大大的降低还是最关键的

网友(2012-10-28):
,讨论的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既然亚阈区Id对Vgs敏感,跨导怎么会小。

网友:
回复 网友G:

    gm应该是变大的。不过亚阈值区的gm计算公式和饱和区不一样。通常在亚阈值区用gm/ID来衡量较为合理

网友:
没有哪个模型能保证你所设计和仿真的管子在流片后一直可以工作在亚阈值区域。
除非特殊低功耗工艺,对建模有较高超技巧,且工艺误差较小情况下,才具备现实意义。

网友(2014-08-28):
    有没有亚阈值判别比较电路的设计实例或设计资料啊?

网友:
是啊,低功耗比较器的输入对管就工作亚阈值区
引用 网友C:

    只有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其他管子都在饱和区?

网友(2015-04-16):
目前看到的好像都是这样

网友(2017-02-23):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在很低功耗的要求下,又要获得高的增益,需要用亚阈值工作,因为他的电流效率高。

网友(2019-05-23):
工作在亚阈值区的BandGap和ldo的paper很多,实际应用中也有,比如待机状态,有些应用需要设备24小时待机,待机状态下切换到纳安级别的ldo供电,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