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问题

楼主(2011-12-08):
我想问下如果用PT分析时序的时候发现路径违规,那么在不修改代码和不插入DFF的情况下,还能修setup time 吗?

网友:
如果真的只有这2个限制的话,其他修timing的方法多的是,但是到底哪个适用,取决于你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否讲得具体点,比如说常用的一些修setup的方法,或者给点资料也行 谢谢了

网友:
新手的话最先应该看懂PT user guide

网友:
size up cell, swap to lvt cell,

或者降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