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手代做PCB

楼主(2011-12-08):
现在有一款SOC芯片,需要外接两片SRAMSRAM型号为:K7N643645,两片组成64*2M存储系统。SRAM工作频率和SOC工作频率一致,都是同一个时钟200M。
      问题是设计的SOC芯片里面的SRAM控制器保持时间有点不满足,在芯片后端PRIMETIME的静态时序分析报告里有违规,静态时序分析一共覆盖4种情况:Wc_cworsttemperature : 125 ;voltage : 1.08 v.),Bc_cbesttemperature : 0,voltage : 1.32 v),Ml_cbesttemperature : 125,voltage : 1.32 v),Tc_typicaltemperature : 25,voltage : 1.2v)。芯片在Bc_cbest时序有违规,芯片内部SRAM控制器与外部SRAM的接口信号(大概100根信号线)保持时间不满足,slack大概在-0.4ns附近。
    现在想在板级修正这个时序违规,以确保芯片能正常工作。有意者请加QQ:99229593,MSN:sdl3399@hotmail.com

网友:
这玩意LZ是想用外部的走线延时来补偿?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用BGA封装的SRAM。而且如果能够知道芯片内部走线的长度的话最好。然后用allegro先仿真一下,再布线。

网友(2012-02-19):
帮顶,能力达不到

网友:
方法是只能延时,用修改加仿真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