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模拟cmos设计注意事项及资料

楼主(2011-12-08):
高压模拟cmos设计注意事项有哪些啊?深层阱隔离具体含义是什么?谁有相关资料给我分被~~

网友:
建议最好调用pcell.
自己画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ell是什么?

    我是新手呀

网友:
pcell一般是foundry提供的标准layout 单元

网友:
应该有PDK的吧

网友:
其实高压也没有什么,就是rule大了一点,多了几层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 我知道了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听说假如做2级运放要做深层阱隔离~具体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为什么呀,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据说是为了1级和2级之间隔离~防止信号互相干扰可以更好的隔离~但具体做法不知道啊~

网友:
这个表示不懂。同问

网友:
高压无非就是间距拉开,中间补足p+gardring,最重要的是既然高压就要是走线足够宽(即使不考虑压降),而且传到高压的整个路径都要保持相同的宽度,一般高压都不怎么把面积考虑的重,我这里用3.3的管子扛10v电压,把nwell间距拉的很大,自己改的drc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