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保持时间不满足,板级有什么修正的好办法没?

楼主(2011-12-08):
一款SOC芯片,需要外接两片SRAMSRAM型号为:K7N643645,两片组成64*2M存储系统。SRAM工作频率和SOC工作频率一致,都是200M。现在设计的SOC芯片里面的SRAM控制器与外接SRAM的信号保持时间有点不满足,在芯片后端PRIMETIME的静态时序分析报告里有违规,静态时序分析一共覆盖4种情况:Wc_cworsttemperature : 125 ;voltage : 1.08 v.),Bc_cbesttemperature : 0,voltage : 1.32 v),Ml_cbesttemperature : 125,voltage : 1.32 v),Tc_typicaltemperature : 25,voltage : 1.2v)。现在芯片在Bc_cbest时序有违规,保持时间不满足,具体数值大概在-0.4ns左右。现在想在板级修正这个时序违规,以确保芯片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用两个不同的延时电路加反相器

网友:
改变电压电压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传输线延迟

网友(2012-01-09):
200M的话一个周期是5ns左右。把给SRAM的时钟或者strobe信号在板子上走锯齿线延时一点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