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后仿真

楼主(2011-12-08):
我在进行后仿真时出现错误# ** Error: C:/lhy/IBAS 180_ESD2/simulation/modelsim/ESD2.vo(3219): Illegal target for defparam.
这是什么原因呢?O(∩_∩)O谢谢

楼主:
哪位朋友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最好把源码贴一部分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应该没问题,我采用quartus生成。vho格式的网表仿真显示正确,。vo格式的就显示上面那条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vo文件中:
defparam \ADD_BUS0[2]~output .bus_hold = "false";
defparam \ADD_BUS0[2]~output .open_drain_output = "false";

网友(2015-09-15):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调用ram核,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刚刚解决了,是因为使用不同硬件描述语言相互调用导致的,只要把ip核的语言调整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