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set max_transtion

楼主(2011-12-08):
smic18的工艺
timing lib 里设的max_transition给的值是3.3ns
1) 请问后端在优化的时候设的max_transition值是2ns, 是否合理?

2) 如果特别对clock network 设的max_transition值为0.6ns,是否约束过紧?

3) 基于这个工艺(smic18),如果后面STA报出transition有violation,但timing没问题,这种情况下,还用修transition吗?

4) 基于这个工艺(smic18),在对时钟进行route的时候,有必要去设double width 和 double space吗?

还望大家帮帮小弟,解决我的困惑

网友:
1) 合理, 1~2ns 都行, 你clock周期多少,不超过100Mhz吧

2)还行, 设的越大,越悲观

3)最好修,别超过2~3ns的transition violation即可

4)double space吧, double width不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耐心的解答,最高频率100MHZ
    同时我有个疑问,我在设定max_transition值的时候,通常只参考timing lib里的max_transition设定值,一般不超过80%
     我一直以为只需要保证transiton在查找表内就可以了

    此外,还需要考虑时钟频率吗?

网友:
要的 , clock cell的 max trans 允许值比一般的cell小,你可以看.lib

因此要结合.lib 和 clock freq,综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要比普通cell的transition要小,但是这不说明了foundry已经特别考虑了吗?
     为什么我们还要结合时钟频率来设定呢?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具体是怎么综合来看呢? 设定clock的max_transition为多大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