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算出输出负载电容的大小?下面是我的设置

楼主(2011-12-08):
set_load [expr [load_of slow_1v08c125/BUFX4/A]  * 4 ][all_output]

我看了下工艺库 pin(A)的cap是0.003805,(单位貌似是pf)

set_max_fanout             32
请问可以根据上面的设置算出我设置负载电容的大小吗?是多少

网友:
一般block level , 0.3~0.5pf就行了

chip level, 20~30pf,  pcb级别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根据我上面的设置,能算出我的输出负载电容的大小吗

楼主:
不知道是怎么算出的

网友(2012-08-19):
    你好!我能问一下:你这个0.003805的值是在什么文档里查到的吗?工艺库里有很多文档,我都没找到,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