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pad文件.vpad怎么写

楼主(2011-12-08):
请问.vpad文件是怎么写的或者用工具怎么生成呢?
新手,刚开始接触ICC,在pns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可是手头又没有讲到virtual pad的。

网友:
就是写一些pad的物理位置吧,  看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了。之前看的06的ICC Workshop student guide,一直没这块。刚才找了09的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