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3升级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安装教程里面有这么一段 :

IC613能使用ic610的license,必须用ic610的license server--lmgrd来启动license。用iscape.sh来安装ic610的license server,同ic613的安装方法一样,瞬间完成,不过要安装在单独的文件夹内:/home/cadence/lmgrd 。license server must be version 10.8.5 or below , 10.8.6 from ic613 does not accept the old license !! lmgrd -v prints out the license server version。

怎么找到IC610 lincense server?在 原IC610的安装包里?

新人求教,实习环境要用613,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
需要的其实就是lmgrd文件,安装好后就会有,你可以去610的bin下找这个文件,然后放到613的对应文件夹下替换掉613原有的lmgrd文件即可。当然,要先备份613原有的lmgr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