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set_wire_load_model的选择

楼主(2011-12-08):
做综合时,在选择线载模型时,lib中有 wl10,wl20,wl30,wl40,wl50五种从最优到最差的模型。
现在我这样指定: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50" -libraby l180hv_wc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by l180hv_wc -min
这样属于最悲观的约束。综合后查看area.rpt,total cell area :49520.17
如果将上面的"wl50"改为"wl10",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by l180hv_wc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by l180hv_wc -min
综合后查看area.rpt,total cell area :44790.00,面积比上面减小了4730。
我的问题是:即使线载模型采用乐观的约束可以带来面积的减小,我们还是采用最悲观的约束,是这样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考虑,请大师们指教,多谢。

网友:
一般采用 zero wire model综合吧,  我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zero wire model 是哪种模型,我不懂了。

网友:
我们之所以采用最悲观的,是因为“使线载模型采用乐观的约束可以带来面积的减小”毫无意义,因为这个面积是“假定”的面积,真实的面积是PR(布局布线)完以后的面积

网友(2012-03-07):
不知道什么是zero mode 只影响面积吗,不影响SDG中cell的延时吗

网友(2012-08-17):
还是要用个比较贴近设计的wlm,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存在cwlm

网友(2013-04-26):
悲观的线负载模型的约束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假定的area值,更重要是对design timing的确定!area最终还是PR的数据。

网友(2014-03-04):
So, what's the good wire load model.
That means the DC result matches the ICC(backend) result.
That's the gold rule for select the wire load model

网友(2016-09-26):
这个应该根据design的prj而定吧

网友(2017-05-14):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你的观点,dc出来的面积确实是估计的,没有关系;但如果用最悲观的约束,会不会造成在优化timing的时候插入过多的cell以满足要求。这种插入的cell就一定会增加面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