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做IC设计,该怎么安排学习流程

楼主(2011-12-08):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是一名学生,想以后从事IC设计方面的工作,但对IC设计行业不太了解,想知道现在做IC设计的行情怎么样?
如果现在自学,该从哪里入手,学习流程怎么安排?(模电、数电之类的基础课程学过了)
谢谢了

网友:
从拉扎维入手吧

网友:
也不问清楚人家到底要往ic设计的哪个方面发展,直接就来一句从拉扎维入手,纯粹扯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同学说让我看verilog,我现在正在看,但是现在对IC设计的整体认识很不清楚,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想你请教!

网友:
学这个干吗,苦力活,同学回头是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

网友:
的确是苦力活啊~

看你要搞数字还是模拟了,前端还是后端,先整好大地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两个都不是太了解,自己也不清楚对哪个方向感兴趣,貌似对数字有点兴趣,因为最近在学verilog,可是,还是很迷茫啊,到底要选哪个方向,学些什么。。。求指导啊

网友:
数字还是模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数字 简单的说就是 硬件描述语言实现逻辑电路,即要编代码,包括的环节很多,设计,仿真,验证,综合,时序分析 等等 各个环节需要接触很多EDA工具  而且需要电路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 算法 等方面的知识

  模拟 简单的说就是 手工搭建其他非逻辑的电路  需要 器件 电源 ad/da 等等方面的知识,可以精读基本模集方面的经典。 也要工具跑仿真

  再者就是后端 也就是版图了 虽然用到的工具可能比较单一,但里面学问也很大

当然将来工作接触到的只是其中一个小环节或若干环节。
选一个你感兴趣的方向 就可以了

我也是刚刚工作,学校出来的人,也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回头是岸啊,骚年。

网友:
骚年 确实是骚动的年龄

网友:
看样子是数字前端,但奉劝一句verilog最后看,先看一下半导体,重点看数字逻辑,VLSI。verilog的书很多都是乱写的啊,误人子弟。verilog的语法晓得几个常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学数字的话,就先在网上了解下数字设计流程,学verilog或VHDL,从FPGA/CPLD入手吧!了解整个流程吧!一般需求分析、架构、代码、仿真、验证、到后面就是流片之类的了吧!(当然中间还有好多环节,什么DFT等等,链还是蛮长的)当然不可能整个流程都会搞,但一定要清楚!其中还有好多要学的!
模拟的话是慢慢积累的,对半导体、工艺流程、芯片设计。。。。等等都要懂吧!
(以上只是泛泛而谈而已,还请大牛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