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edi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1.再使用encounter软件时,完成时钟树综合后,进行timing分析时,是不是需要将原来的sdc文件中对clk的uncertainty、transition、latency的设置去掉。如果需要,那么去掉后的sdc是否需要重新载入到edi软件中,以及如何载入到edi软件中?

楼主:
补充一下:在完成时钟树综合后的所有时序分析,以及最后一步的nanoRoute选项中提及的Time Driven,是否应该使用修改后的sdc文件?

网友:
以前讨论过,自己搜一下

网友:
    是的。cts之前的sdc中有些余量是对CTS的估计值,做完CTS后,需要将这部分余量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到困惑的是:在load design时使用的sdc,是需要进行第一次修改的,组要是改掉ideal和wireload,但是仍然保留了对时钟一些设置。
但是在进行cts的时候,需要重新载入一次sdc文件,这一次载入的sdc是需要修改吗?
以及在完成时钟树综合后,进行nanoroute时,是否需要修改sdc,并载入,已经如何载入这个修改的sdc?

网友B:
主要是搞清楚为啥cts后重新load new sdc,
1) clock现在是propagated 而不是ideal mode
2) clock uncertainty 现在只能是margin, skew已经得到
3) clock transition现在由propagated 得到,而不是人为设定,

因此new sdc 就去除了ideal clock ,  clock transition ,  修改了clock uncertainty ,

你也可以在edi里面自己修改:
remove_clock_uncertainty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_propagated_clock
remove_clock_transition

至于route 后换sdc,这个没搞清楚,是调整clock margin吧,
这个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威武,我明白了!!!

网友(2013-12-13):
威武霸气,帅得一笔!

网友(2014-09-02):
好崇拜啊

网友:
厉害 菜鸟飘过

网友(2016-03-31):
挺好挺好

网友(2017-07-03):
期待多一些这样的解答

网友(2019-05-22):
版主牛,学习的榜样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搞清楚为啥cts后重新load new sdc,
1) clock现在是propagated 而不是ideal mode
2) clock uncerta ...

你好icfbicfb, 我有个疑问:

关于第三点
3) clock transition现在由propagated 得到,而不是人为设定,
你提到要去掉clock transition。 那么在CTS之后的SDC中对clock端口还要定义驱动条件吗,我的理解对于clock tree内部节点上的delay,用真实的方法来计算,这时要设set_propogated_clock。但是另外当clock 从input pin进来经过的第一个clock buf , 只有定义了驱动条件,tool才可以计算出这第一个clock buf的delay, 用set_drive/set_driving_cell吧,还是直接用set_clock_transition来定义?如果用set_clock_transtion来定义,那么在CTS之后的sdc中就不用去掉set_clock_transition这条命令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