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vpecl的AC 耦合电阻

楼主(2011-12-08):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AC耦合的问题,。如上图,为什么接收端的电阻这么小?它会不会在输入信号在稳定电平的时候给输入端充电导致逻辑电平失效呢??

网友:
它只是提供一个共模电平为接收端!顺便做一个特性阻抗匹配!!!

网友:
顾名思义,AC耦合只能过交流信号,不允许输入端是稳定的0或1,必须是变化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