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转Milkyway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2-08):
把生成的SRAM的lef,在Milkyway中用read_lef即可生成FRAM和CEL,但是打开后发现FRAM和CEL两个cell,CEL的和LEF的描述情况一致,FRAM和LEF不一致。用BPV的默认设置过了一遍,也没有什么改进。
这样的FRAM在ICC中congestion不严重的情况下没问题,如果congestion严重的时候,就产生了绕线的问题了。LEF文件在encounter下是没问题的,就是FRAM生成的不好。
只是read_lef不进行BPV是不能用的吧?
BPV需要有什么设置么?

第一次转,没经验,SOS!

网友:
你用的是LEF阿,只能生成FRAM了

楼主:
教程上写read_lef完事后,extract BPV,PRboundary,multiple_height proterty, defineWireTrack也同时完成了,自己创建了一个完整的供PR的库,
可问题是它的FRAM的pin周围的blockage的形状和用encounter读入lef的不一致,也容易造成最终的drc问题。
而CEL的形状就和LEF在encounter中见到的一样。

好奇怪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可以生成CEL,但是不能用作生成最终GDS,最终gds数据需要merge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 大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对于STD cell的情况吧,macro应该是readlef就ok了

楼主: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encounter读lef绕线没问题
ICC用这个FRAM就有DRC问题,FRAM的形状和LEF的描述不一致,好奇怪,FRAM产生机制是什么

网友:
很复杂,以前在没有read_lef 的时候, 使用auLefIn 这个命令的
以及bpv等, 都是完整的flow
后来Astro发明了一个read_lef 命令,专门用于简化lef 到fram view的flow,自动bpv完了,用户不用干预,
如果是fram没做好, 看看lef 写的问题吧,

FRAM和Cel view当然是不一样的, fram view主要体现的是blockage, pin, via,

哪个memory compiler,一般来说MC出来的lef还是比较标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rtisan的MC

网友:
artisan的MC很好啊,用了很多年的,没啥问题啊,lef,

楼主:
是啊,lef没问题,在EDI中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read_lef后FRAM就变化了,PIN的周围blockage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有点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Standard cell的处理是用BPV的。而IP(macro)的是用geNewMakeMacro这个命令的。
    read_lef  后,在用geNewMakeMacro它。
    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如你所说,搞定了,只要用这个命令在进行相关一些layer的设置就可以出来我想要的了

多谢多谢!

网友(2012-11-15):
楼主,为什么我的Milkyway里面只有CEL,没有FRAM,FRAM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FRAM view是不是从LEF转换来的,我的LEF读不进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lef产生FRAM view

网友(2013-01-30):
回复 楼主:

layer 设置要注意些什么吗?我用astro的read_lib转得库,结果出来后,只有一个空空模块,无法显示金属层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给的什么文件呢?
应该用Milkyway来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给.tf  std.lef  cell.lef三个文件,一样的流程我转了四个宏模块,有一个金属层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map文件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用到ma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用Milkyway命令,然后转试试

需要一个map文件吧,因为lef中定义的layer可能和tf文件中的不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转出来number_of_pin  是零,这个是cell_lef没有定义pin吧,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2013-04-16):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跟你描述的同样的问题了。read_lef后生成的FRAM跟lef中的描述不一样,pin周围blockage不对。用geNewMakeMacro这个命令如何设置layer啊?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用设置吧
还有的需要先用tf建个milkyway的library,然后再用lef导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先用tf建库,然后用lef导入,生成FRAM和CEL,然后再用geNewMakeMacro从CEL view中抽取blockage。就是抽取的时候选哪些选项?我采用默认设置,报错了,说是指定的CEL中没有pin。接着我用geNewMakeMacro抽取pin信息,也是采用默认设置。然后我再用geNewMakeMacro重新抽取blockage信息,就可以了。但是FRAM中的blockage信息跟CEL中的还是有点出入。抽取blockage的时候有很多种设置方法,就是不知道应该选哪一种。

网友(2013-10-23):
回复 楼主:

    最近也遇到这种情况,Milkyway sram的lef产生的fram和layout不一致,附图

绿色是layout中存在的真实metal4,lef中有描述x2-x3之间的metal4为port,x1-x4之间盖有OBS,
生成的FRAM中只有x2-x3之间的的metal4,route时旁边走线就会有DRC错。
说明一下x1-x2和x3-x4小于design rule的最少space和最小width,这一点比较重要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metal的port属性比OBS高,工具优先考虑port的metal,其次再把OBS转换成对应的metal,由于x1-x2和x3-x4小于design rule的最少space和最小width,所以工具就直接忽略了这一片OBS,也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遇到number of pin 0这问题 ,怎么修改啊?

网友(2014-06-21):
这种转库问题真的是好麻烦啊

网友(2014-11-13):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什么教程 ,这些语言是在什么平台上实现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synopsys的milkyway的介绍的

网友:
直接转就可以,也可以打开MILKWAY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为什么milkyway 总是说no license   该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找个能用的license

网友(2015-04-06):
回复 楼主:

版大,有关于milkyway如何使用的相关资料吗 分享一下吧 多谢了

网友(2019-01-24):
Take a look,thanks

网友(2020-03-18):
astro里面如何实现for-each的用法啊?gui里面也没有显示出例子和修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