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报告中的transition time 与delay increase

楼主(2011-12-08):
delay increase是不是和transition time相关的啊
这个transition time是不是指的就是 output transition time 啊
sta里对delay的计算不是gate delay+output transition time 么
{During STA, the tool calculates timing of the path by calculating:
1. Delay from input to output of the gate (Gate Delay).
2. Output Transition Time .. (which in turn depends on Input Transition Time and
Output Load Capacitance).}
在的pt的报告里transition time的数值比delay increase的大这是为什么啊

望各位大牛说明一下
顺便指明小弟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
cell delay和 output transition是不一样的概念
cell delay是算input 变化 50% 到output变化50%的时间,
output transition是算output 10%~90%的时间(或20~80).
所以output transition是可以比整个cell delay大的。 大的output transition会propagate到下一级的input transition上去(再加一些net delay因素)
不知道说的够不够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但是我看的资料里 就是{}里的那段英文的意识是path delay是计算了 gate delay 与 output trans time
根据你的意思这个cell delay就是gate delay,而path delay 尽计算了 gate delay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是啊, path_delay当然包括 gate delay和output transition啊, 只不过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已。path_delay=func(gate_delay, output_transition)

楼主:
path_delay=func(gate_delay, output_transition)
你知道这个函数的具体计算方式吗?

网友C(2013-01-29):
补充2楼,虽然delay指信号穿过cell的延时,而transition(slew)指信号翻转快慢,但是,两者有一定联系:Delay(propagation)=intrinsic+load dependent+input slew dependent,所以,可以说对于一个stdcell来说,其transition是delay的一部分,请参考下面两图。

TransitionTime

TransitionTime

PropagationDelay

PropagationDelay

Fig. 1 Transition time

Fig. 2 Propagation delay

网友D(2019-12-26):
引用 网友C:
补充2楼,虽然delay指信号穿过cell的延时,而transition(slew)指信号翻转快慢,但是,两者有一定联系:Dela ...

这图片好!
请教一个问题,走线太长或者扇出太大会造成transition违例。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走线长,会造成transition增大?是需要更强的驱动能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图片好!
请教一个问题,走线太长或者扇出太大会造成transition违例。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走线长,会造 ...

请问您看过电影里拉人的黄包车嘛?您可以通过极端假设来理解微纳世界的微电流电压:当一个人拖着一辆黄包车走比较轻松,速度一下就起来了,如果这个人拖着一辆(没有启动的)卡车,速度起不来。微纳世界的走线长度或者扇出cell的多少,对于前一级的cell来说(即该cell的output就是该走线)就可以类比为这个人拖拽的负载,走线越长,驱动越多,这个时候,除了走线驱动的下一级cell之外,走线也成为对前一级而言不可忽略的负载(须知走线也有电阻,电容)同时又要通过走线来驱动下一级cell,那么电压变化则越慢,transition就违例了,也就是这个人拖拽的负载也就越大,跑不起来了。

所以,应尽量避免走线过长。如果transition过大,解决办法:
1.更换驱动力更强的cell;
2.在走线中插入适当个数的buf(个数,驱动大小,距离远近,等等,需要经验判断),多级驱动。

网友(点评):
经典评论,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看过电影里拉人的黄包车嘛?您可以通过极端假设来理解微纳世界的微电流电压:当一个人拖着一辆黄包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才看到。您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才看到。您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

跨越9年的帖子,居然还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