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提取PIN出错

楼主(2011-12-09):
各位老师,我在用abstract提取PIN的时候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版图是encounter综合出来的,想作为block使用,不知道在virtuoso里是不是还要做特殊处理?
谢谢!

网友:
Are you sure there is no problem on your technology file?
It complained about the PIN type for ME1 and ME2 are not defined y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做这东西,不太清楚TF文件怎样影响的,我看流程中没有加入TF的过程。还望多多指教!谢谢您!

楼主:
在版图中是否还要有特殊处理,比如加什么端口,或层?

网友:
encounter直接出来gds导成layout cell用不就可以了么?
abstract来做什么用?

网友:
encounter  的gds啊, 直接在encounter 里面 lefOut啊, 没必要走abstract 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模拟版图,需要提取lef文件到encounter中调用,现在老是报错,关于metal层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模拟版图,需要提取lef文件到encounter中调用,现在老是报错,关于metal层的问题

网友(2012-05-12):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楼主可否告知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bstract对TF要求严格,使用Virtuoso techfile一般都有问题,建议使用Tech LEF(找数字后端工程师要)。

先建立一个库,然后导入tech LEF,然后导入GDS(注意layer map和tech lef一致)。之后提取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