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变化10%对占空比影响很大

楼主(2011-12-09):
大概有8%,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减小电压变化

楼主:
ss ff 就是10%变化,这个不能减小啊

网友:
你做的是什么结构???
可以考虑加opam buffer给你的OSC/其他模块供电,电源电压再怎么变化,也不会超过10%。

楼主:
反向的芯片,改了工艺,在不同corner下仿真的结果相差很大,电压对占空比的影响尤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