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 CISC?

楼主(2011-12-09):
新手想自己设计个8位的MCU  想问下RISC和CISC哪个更容易上手啊?是不是RISC的硬件要简单点  先谢谢了

网友:
精简指令处理器

网友(2012-02-17):
回复 楼主:

    Yes, RISC is simpler.

网友:
回复 楼主:

    RISC,参考那本经典组成教科书,可以先做in-order的5/6级流水线的架构

网友(2012-11-07):
RISC最容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