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vsim+vcs进行LowPower仿真流程,为什么没有出现期待中的不定态

楼主(2011-12-09):
大家好:
       我最近用mvsim+vcs做了一下RTL级LowPower仿真,流程能顺利跑下来,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侠们

【仿真的流程】
第一步,mvcmp design
第二步,mvcmp upf文件
第三部,mvdbgen
第四步,vcs compile+run
上述流程跑下来没有问题

【问题】
跑的case是chip中一个电源域(在此称该电源域位PD_X)的断电再上电的sequence,从波形上能看到power_switch和isolation_control_signal都变为了断电模式
可是当power_switch变高后,与PD_X相对应的hierarchy(instance)内部信号并没有变为不定态(按照synopsys demo,感觉是要变为X态的才对)
另外,感觉isolation_control_signal在RTL级也没有起作用

上述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比较困惑,不知道是工具的个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还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12-07-28):
回复 楼主:
If possible, could you please upload the tool. Thanks

网友(2013-02-06):
这么早的问题,看来楼主应该已经很明了了

网友(2013-03-09):
   你装个mvsim在哪里下载的啊?如何破解的?谢谢

网友(2014-01-09):
不知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8-22):
同问。现在新版的vcs支持upf输入直接仿真,但是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就是看起来upf是正确的,对应的power down信号和isolation信号在波形上也是对的,但是相应的power down domain的内部信号并没有变成X.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啊,求支招

网友(2016-02-22):
请问,modelsim支持upf仿真吗?如果支持,具体是什么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