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问题

楼主(2011-12-09):
我想问下为什么在DFT用一个function_clock一个test_clock,做作DFT时用fuction_clock不可以吗?

楼主:
就是我们这里做DFT时候用单独的clock和function_clock用一个选择器连接起来。然后用scan-test选择,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function clock不能测试到所有的FF,影响 fault-cover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FF不都是clk沿触发的 吗?还有不能测试到的吗?而且test_clock 和function_clock在选择器之后的路径都是一样的阿!这样还存在测试不到的吗?
能说的更明白些吗?

网友:
如果function时钟是端口直接输入那肯定就没必要选择。
如果是片内时钟,比如PLL的输出。那你可以想一想scan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如果用功能时钟ATE知道这个时钟的状态吗,能计算这个时钟引起的电路状态变化吗?
比如要完成shift,用function时钟能把ATE给的值移到期望的寄存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非很单一的同步时钟设计,很多情况下function clock是不满足test clock条件的。
比如有的设计是用时钟下沿打寄存器,不满足DFT test clock的。又如有的设计用了分频时钟(寄存器Q端输出)作局部时钟,也不满足DFT test clock等等还有不少情况。这些case都需要用到你说的mux在test mode下面把function clock在寄存器ck端替换成test clock。

网友(2014-01-23):
回复 网友B:

    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clk port,需要增加mux,选择system_clock还是dft_clock,是这样吗?求指教。

网友(2015-01-20):
function clk架構過於複雜,很難完成scan chain shift
ATE也難以控制function clk,除非function clk用ATE外灌

网友(2015-08-07):
求DFT培训材料啊!毕设急用,方便的话麻烦发邮箱liuwei020941@163.com

网友(2016-01-19):
你这问题乍一看以为你是问为什么scan cell的functional clock(也叫system_clock)和test_clock分开呢,一个scan cell如果用两个独立的functional clock和test clock来控制的话,那么只能说明是用户你自己选择scan style的问题,如果是普通常用的MUX-scan的话,寄存器的functional clock和test clock是同一个端口。如果你从时钟网络上问functional clock和test clock为什么有时不是同一个,那么bingling512和kevinht已经给你举了两个栗子为什么有时两个clock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