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cell约束

楼主(2011-12-09):
在某个clock的驱动源处手动加入lib中集成clk gating cell,在脚本中设置了dont_touch,综合出来timing显示gating cell的ECK(输出时钟端)为非ideal network,所以ECK到DFF CK pin的delay特别大,又在约束脚本中加入了set_ideal_network [get_pins xxxxxx/gatingcell/ECK],ECK到DFF CK pin的delay变成0了,但是gating cell CK pin(时钟输入端)到ECK仍有延时,虽然较小,但是仍影响时序分析和优化,怎样设置可以使得CK to ECLK的delay=0,时序调整在CTS时候做?

网友:
如果在DC里面的设定没错的话,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lib没有定义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的定义没有问题,scripts中通过set_clock_gating_style设计的clk gating,DC在syn时候自动加入了clk gate,这个clk gate是我在clk source处RTL代码中手动加入的,例化了一个clk gate cell,clk net的ideal属性到这个cell的时候截止了,由于该cell属于多端口而且是时序cell,因此在其输出端ECK就没有ideal net 属性了,看来dc在syn的时候不认为这个cell是clk gating,跟dc自动加入的clk gating cell还是有点区别的,虽然都是一个东西。在ECK输出的net上设置了ideal net,但是这个clk gate cell本身仍有延时,有没办法把这个cell的延时给强制设成零?

网友:
可以用set_annotated_delay强制为0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的设计哪里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里有问题?多谢!

网友:
对不住,你的信息不够,我无法判断。
既然你希望强制为零,就试试那个方法。
等你以后有时间了,再去研究为什么你的ideal clock的属性没有穿过gate clock cell吧

网友:
为啥不在clock source端set ideal network呢

就是 整个clock的源端

网友(2013-05-17):
ideal 属性能穿过门的前提条件是,这个门的所有输入是ideal属性或者这个门是ideal属性,则这个门的输出是ideal的

网友(2014-11-19):
原来如此,哈哈。好题材

网友(2015-08-08):
report cell看看加入的clock gate的属性,估计是black box,且是一个sequential cell,所以idea network 属性没有propagation。这个原因不清楚,如果你找到了,请分享出来。
除了你说的方法外,还可以在clock gate处再generate一个clock,这样会把clock gate cell看成一个endpoint,从generate clock出分析。或者设置high_fanout_net_pin_capacitance属性。

网友(2015-11-10):
ECK到DFF CK pin的delay为什么要屏蔽掉呢?这个延迟可以不做考虑?

网友(2017-10-24):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没有设置  set_ideal_network 给clock的source点吧。因为不管是手动在RTL中例化的ICG还是DC自己加的ICG,他们的ECK上的ideal_net 都是false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report_timing时register的CK端的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的情形。这个delay还是会为0的。我猜楼主遇到的问题应该是report_timing -through ICG_CELL/ECK  这样的报告中,在这种report里,确实是会看到ICG cell的delay的。

网友B(2020-04-16):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给clock设置了ideal,但是clock_gate不是单输入的,所以clock_gate输出没有ideal属性,而clock_gate后面又有1000多个fanout,导致net cap 特别大,这一块有很大的delay。我现在的做法是在clock_gate后面重新手动设置ideal,但感觉这个方法不太对,看论坛上的大佬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1-02-13):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给clock设置了ideal,但是clock_gate不是单输入的,所以clock_gate输出没有ideal ...

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给clock设置了ideal,但是clock_gate不是单输入的,所以clock_gate输出没有ideal ...

我也想知道有啥解决办法,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1-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自己在RTL代码中例化的clock gating cell,但是因为后面连了D触发器负载, clock gating中的与门延迟特别大,不知道怎么让DC认为与门是理想单元,时序调整放在后端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