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SDF的读入问题 STA

楼主(2011-12-09):
请问DC综合后做STA时,需不需要把DC 产生的SDF读入到PT中,读入和不读入对于PT,有什么区别,哪一种比较准确呢?
谢谢。

网友:
主要看你的SDF有没有延时信息,延时信息来自于哪里的,严格的说反标SDF是有用的,主要是看你的SDF的来源是否靠谱了。如果仅仅是dc出来的,那么是没有延时的,反标进去也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延时应该是PR之后的真正的版图延迟吗,DC后的延迟是有的,不过是基于线载模型预估的而已。是不是说没有真正的版图延迟就不用反标SDF到PT中,让PT基于线载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同样是基于线载模型分析,PT要比DC中的Design Time分析时序更为精确?

网友:
不是太明白

网友:
工程上我们一般不会用DC出来的sdf,PT分析所采用的也都是PR工具所提供的延迟信息 ,当然如果0.5u以上pr的结果和前端差异也就不会太大,所以设计迭代一般一遍也就OK。但0.18u不会这样理想,物理设计上的信息显得至关重要,所以PR的SOC ENC也会基于连续收敛的时序引擎。还会有一种硅虚拟原型的设计方法,sdf的反标,PT分析,一般工程中也不会只signoff时才会做,在重要节点都会做。前提是你承认PT的结果是signoff的而用PT进行工程signoff

个人理解,不知道全面不全面

网友:
dc也能写sdf么?重来没用过

一般都是 pt,ets写出sdf (通过读入spef,sbpf), 然后可以给ets,pt做timing 分析,
当然sdf也可以做为后仿真,

另外一种就是直接SPEF 做STA,

网友:
在做STA时,一般可是直接使用STARRC抽出的SPEF进行时序分析,使用PT report timing。
有时候,为了得到更准确点的timing信息,需要用SDF反标到PT中,再report timing。当然反标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2012-02-0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DC后的PT不需要反标DC产生的SDF,DC后没有真实的布线,是基于线载模型。此时PT单独分析的时序和DC中的Design Time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
太经典了,多谢楼主发帖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3-01-12):
回复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在进行DC综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生成SDF文件了??或者跟进一步,既然DC和PT在这个阶段对时序的分析都是基于线负载模型的,而且两者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进行DC综合之后的PT吗????

网友(2013-08-06):
    请问下,DC后的PT是如何进行时序分析的,PT分析时吃了DC综合后的那些文件?

网友(2014-09-06):
starrc抽取的寄生参数文件spef,给PT,PT提示说很多于的节点不识别,这是为什么?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7-05-02):
我们做的一般是用STA之后产生的不同corner下的sdf进行后仿真,或者用encounter导出的sdf,DC产生的sdf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