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_D仿真紧急求助!急啊急!

楼主(2011-12-09):
最近在仿一个filter-less  CLASS_D音频功放,全H桥,带积分器反馈。输入的模拟声音信号的正弦波频率为10kHz,调制频率500kHz。
当在功率管未加负载时输出波形正常,是占空比随输入信号幅值变化的方波,但是当加入LC滤波器和负载电阻后电路不能正常工作,LC滤波器3dB带宽在20k-25k。
下图为LC滤波器电路

下图为CLASS_D单声道整体结构模型

下图为加入LC滤波器后的仿真结果
放大后细节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滤波器的设计有问题,导致整个环路不能工作?除了考虑到滤波器的带宽,电感和电容的取值还有哪些要求?在一些资料上看见好像电感和电容有电流饱和那一说。
希望有大神能给小弟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这么久了居然没一个人回?
你给个仿真波形也不标明电路节点,让人很难看明白啊。
从现有信息看,你的LC是在环路外面,应该不会对环路造成严重影响。但是你用纯电阻负载仿真试过吗?

网友:
    有点象是loading effect, 输出的power mos rdson太大了

换个32ohm的负载看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弄明白了,输出功率管的尺寸给不小心改了,导致驱动能力不足,惭愧。。。这两天在仿真,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仿了10k输入正弦波,由于服务器跑得太慢,所以只仿了10个周期,导出数据做FFT,THD只有30几个dB。除去死区时间(30ns)外,这个电路还有哪些部分能有提升性能的空间?另外这个仿真速度实在太慢,有没有能够有一个快一点的优化过程,有人说建模可以,但是也不知道模型该做的有多精细才行。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magicdog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问题弄明白了,输出功率管的尺寸给不小心改了,导致驱动能力不 ...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这么低

感觉你的THD可能跟你数据处理有关系
    在这里只要计算in band distortion,理论上来说>20KHZ是不需要考虑的

   有个简单的方法,用个理想的audio低通滤波器,比如6阶的butterworth接在输出,然后.four Vout frequency,hspice可以直接计算出 TH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出网表用Hspice仿真能快一些吗?我仿真时输入10k信号,加的二阶滤波,用100k的速率采样,可能跟这个有关。还有spectre里面有理想的滤波器可以加吗?

网友:
回复  magicdog

   导出网表用Hspice仿真能快一些吗?我仿真时输入10k信号,加的二阶滤波,用100k的速 ...
引用 楼主:

    spectre应该在analogLib里有个four的cell,可以直接用,仿真结束就会在log文件里面把harmonic以及thd都显示出来
    滤波器应该至少有4阶
    把RL放到Vout(实际应用应该都是这样的吧)后面再接滤波器(这样带外的harmonic就被滤波滤掉了),滤波之后接four就可以了
    我想thd应该会<0.1%

网友:
滤波器可以用LC搭个4阶的

网友:
驱动不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输出功率管的尺寸给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了一下那个fourier的功能,很方便。滤波器的话我就直接拿verilog A里面的滤波器用了,马上试一下。非常感谢!有啥问题还得接着麻烦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各种激动,THD果然是0.1%。我把俩二阶LC滤波器串起来然后加了一个4欧姆电阻,用那个fourier模块测出来的。不过我看一般功放的指标写的都是THD+N等于多少,我一直认为noise里面就包括了THD。不知道THD+N是怎么测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oise应该有thermal,flicker两块
我想大厂应该是测量值,毕竟通常这类应用信号的dynamic range还是满大的,一般snr都会有90db
噪声的测量可以用noise analyzer,noise figure analyzer

你可以参考下一些大厂的application notes,会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
赞,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支持!

楼主(2012-10-09):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个问题,音频信号在调制的时候和驱动功率管输出的时候的相位延迟如何考虑?

网友(2012-12-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做class D的时候用的mos管是不是LDMOS???还要用二极管保护它??用普通的cmos做驱动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用的是普通的CMOS工艺,功率管并联二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了。冒昧问一下你是做多大功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的回复,觉得你对这个很熟,刚刚接触到,想问你一下,fourier的用法。应该怎样去设置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教fourier的设置

网友(2013-09-16):
想请问结构模型里,比较器前面3couple电阻,是什么用途??

网友:
结构

结构

想请问结构模型里,比较器前面3couple电阻,是什么用途??

网友:
这个是低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路里面没有做这三个电阻,暂时没瞧出来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做的毕业设计题目是D类功率放大器,现在快要毕业了,各种东西出来效果不理想,而且,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最后出来的图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能不能加你QQ询问一下,我的QQ是262413406,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20):
输入信号10K,三次谐波都在带外

网友(2023-12-21):
这fft用什么窗函数算th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