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上安了两次hspice终以失败告终,想请教下各位大牛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09):
1、win7上安装hspice2010_12,已经安装成功,可以成功启动,hspui以及awanwaves,但仿真的时候会出现如下问题

2、后来利用那个lic制做软件制作lic,问题又来了。我看大家上传的win下的lic文件中就没有linux下lic的前两行,如
SERVERhostname mac 27000
DAEMON snslmd路径
难道要用lmtools?但是lmtools开启 设置好server以后 报错如下: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Check the lmgrd log file, or try lmrer
貌似是DAEMON snslmd路径这里设置错了,但是win下的安装目录下压根就没有这个路径啊。。。
3、最后想问下到底win下的lic和linux下的lic一样吗?那个网友上传的资料,说他安装成功了, 但是用的lic开头如下:
SERVER **** ***** 27000
DAEMON snpslmd /CAD/Synopsys/SCL10.9.1d/amd64/bin/snpslmd
这个也应该是linux下的吧?

本人菜鸟一个 大牛请指点  莫拍砖啊!

网友:
对如果你的是floating lic,win和linux的格式大抵是差不多的,只是daemon的路径会有些差异,如实的指定daemon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Win7 安装hspice2010_12,跟LZ的情况一样,不知LZ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不过发现Hspice 2009 03 SP1在Win7中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是裝2009在win7 32bit..
是沒問題的...

网友:
hspice license 分跑 deamon or 單看 file file的方式 ..
某些特跌 license file 不論在 linux , windows OS都能跑 不須要跑
lmgrd xxx 帶 license server .

但很多 license file
或 lic gen 出來是 須要帶 license server ..偏偏早期 hspice 是買來 .
license file 的 daemon 和 lmgrd 版本要對 .
後來 synopsys 全統一改用 sss 去 install 解決 ..
但網路 license 是那來你不知道 .
最好方式 先try 帶daemon
打 lmstat  去看 到底 license server 是否起來了 ..
你可用 linux /windows 代 license 透過網路 27000@ip ..至於 27000 只一port
你要改 也可以 ..

實際上很多 tool下 , 以前我碰過 不同 lmgrd  因多家tool
彼此會衝到
早期一堆tool 都買 flexlm 方式 ..

网友:
daemon is down
=> 如果你的 license file是

xxx  pc_ip 27000
daemon  c:\xxxx
feature ...

這是要 帶daemon 的 , 請用 lmgrd 去帶 , 帶起來後 用lmstat
去 那些 license 真的起來  且看 log file .

如果你得 license file 是有 daemon
但你不帶 , 當然無法用 阿 ..

沒在win7 上跑過 , 不知道 是否 win7 winsock 和 xp 不同 , 一般來說 windows os學
unix linux 是設port , 有些 filewall 軟體會擋掉 ,
以前在 linux os 就發生過  port 被擋到 ..
如果 27000不能用
你可換其他port , 總之 你得確定 license server 有跑起來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会失败
请问怎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2008  目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改装20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最新  不知道几版

网友(2012-01-15):
2011.09..

as I know  2009  win7 64bit is OK

网友:
我的也出了问题

网友(2012-03-21):
some tool custom wave 2009 (sandwork tool)
have small error message on win7 64bit OS

网友(2013-01-17):
楼主,我下了,真的好用吗?

网友(2013-11-21):
可以嘗試安裝linux版本

网友(2014-04-11):
这东西到底该怎么安装啊。。。

网友(2014-10-02):
现在也是遇到了楼主类似问题,,目前安装了eetop.cn_eetop.cn_hspice_vE-2010.12_Win_setup,难道还需要装其他附带软件来配合license吗

网友(2015-10-21):
回复 网友B:

请教具体如何操作?怎样让license server起来?

网友:
我先解决了deamon down的问题,最后又出现了not support feature问题,怎样解决?用了好多产生license的方法,还没解决

网友:
not support feature
=> no this "feature" license

你如帶起來  要嗎
是認不到 license server
要不就跟本沒有 feature

synopsys 2010 前 是一套
2010 後license 有改了
所以  網路方式不一定能使用吧

eetop 你多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