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金属层之间介质的介电常数问题?!

楼主(2011-12-09):
最近在对一种特殊的电路进行物理建模,需要提取版图中的电感和电容参数信息。

假设,我的电路仅仅为两根较宽的金属线,采用tsmc 65nm的metal 10来设计。

宽度10um,间距40um,厚度1.45um,距离FOX层6.93um。

问,制造完成之后,这根金属线底面和FOX层的耦合电容该如何计算?

我的思路是,采用平行板电容计算方式。已知,极板间的距离和面积,但是对于介质的介电常数还是没有把握。

从foundry提供的RC技术文件里发现,每个层之间都存在着诸如PASS*,IMAD*之类的绝缘层,那么,metal 10和 FOX之间的介电常数该如何计算?

再者,我不考虑导体侧面和FOX之间的耦合电容,但我考虑两根金属线侧壁的耦合电容时,这个介电常数该如何确定??

nxtgrd文件中,绝缘层描述的“ER”所代表的是绝对介电常数?还是相对于真空,或者空气的介电常数???

求解答!!!

网友:
看哪个hspice 文件里面的RC文件, 或者nxtgrd,tluplus,

每层 到fox的RC参数都有的,

侧壁的话就是一般的oxid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nxtgrd里写的都是每个导体或者绝缘层的模型
我就利用这里的信息,抽出一些我要的东西,算了一下

平均相对真空的介电常数大致为4

如果平行班电容的底板(OD层)相对于上方的金属平面无限大,那么可以忽略侧壁对底面的耦合

所以可以简单的建模为C=A*ER/d

其中A为金属平面的面积
ER为相对介电常数
d为金属平面的高度

网友:
一般的计算取值为3.9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工艺的不同,这经验值还不是很准的吧

网友(2014-07-10):
这些都是Foundry的秘密,不会明明白白写到rule里面的

网友(2014-09-05):
求助
FOX层指的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