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关于FPGA中 的clock skew 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小弟在弄FPGA 的过程中发现我的clock skew 很大,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当时我的时钟分配的引脚不是全局时钟的引脚。还有在减少clock skew 的方法是在前端(coding 中)减少,还是在后端中减少?? 新人希望得到指教,谢谢!!

网友:
那你设为全局时钟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跟前端没多大关系,跟布局布线关系大

楼主:
我也想把它分配到全局时钟引脚,但是有外部的接口卡的限制,这个方法行不通,但是还是要谢谢两位的指导,谢谢!!

网友:
约束一下试试

网友:
做时序约束!

网友:
在FPGA内部上PLL然后走buffer出来全局时钟网络试试呢

网友:
时钟 从普通引脚进入FPGA内部后,也照样可以布线到FPGA的全局时钟线上,这个加个约束就可以了,
altera的话就在assignment里家clock setting和global clk的约束,xilinx的话就用原语BUFG约束在rtl的code中就可以了。
FPGA的clock skew问题除了使用专用时钟线资源,别无他法。这也是做FPGA的基本常识。

网友:
1:有用bufg?
2:clock路径上有其他逻辑,比如gated clock或除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楼主:
8楼说的:altera的话就在assignment里家clock setting和global clk的约束,xilinx的话就用原语BUFG约束在rtl的code中就可以了。
    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懂,望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