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时钟CTS问题(encounter)

楼主(2011-12-10):
如图所示:
A点表示外部时钟iClk;B点表示内部时钟iClkSys;
D表示分频器产生的时钟iClkInter

CTS创建之后产生两个时钟--A,B;没有D
但是这样不能直接做CTS,因为工具会平衡AB之间的skew;
请问.ctstch文件改怎么修改,才能让时钟树更好的做出来?
还有sdc文件需要修改吗?

下图是.ctstch文件。分别对应时钟B和A

网友:
现在的目标是啥?

注意几点:
1)clock缺省不能穿过flop ,除非是generated clock
2)除非是clkGroup里面, 否则不会自动balance each clock
3) mux,icg不会挡住clock穿过,
4)有必要修改cts spec, 可以一个一个做,如果觉得一起做多个不好控制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标是把时钟树做的好点,这种状态下插入的buffer级数很大,且Post_CTS  Optimization 后  还会有2000多个violation。。。

网友:
A,B不是一个source时,时钟不会自动平衡啊,A,B两点怎么会balance呢?

网友:
在C点作为rootpin做cts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但是encounter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会把它们尽量平衡起来,于是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样的话CTS综合时候停不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会停不下来?规模很大么?还是除了MUX还有别的东西?网表没问题?

整个时钟树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其它的东西你不知道的,有没设定到的地方,导致不能完成?

EDI的时钟树还是比较好设定的,只要你了解清楚结构。一般没啥问题的

网友:
这话说到点上了,
"了解清楚结构"!

网友(2014-04-25):
没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