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嵌RAM块中的内容可不可以看到?

楼主(2011-12-10):
设计在FPGA上验证时,将运行结果存放在了RAM(FPGA内嵌RAM)中,现在想看结果,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
tools->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并且在定制RAM之前要把allow in-system memory editor to capture and update content independently of system  clock这个选项勾上!

网友:
当然可以看

网友:
又学到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