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用sp仿真测电感的电抗和寄生电阻

楼主(2011-12-10):
请问从测出的S11,S12,S21,S22中怎么得到电感的电抗和寄生电阻值啊?这里算出的S参数该怎么理解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如果只是用最简单的电抗+寄生电阻来对电感进行建模的话,只需要把电感当作一个单端口网络,测量它的S11就可以了。具体方法是把电感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到一个50欧姆的port上,之后做S参数仿真得到S11.

根据仿真出来的S11,可以算出电感的阻抗。其实部代表寄生电阻,虚部为电抗。具体原理请参考有关S参数的介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请问我把PORT1,电感, PORT2依次并联,然后用sp仿真得到Z参数。那么该参数的实部和虚部
是不是分别代表电感的寄生电阻和电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