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ition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做过几个flat的设计,这次来了个Hierarchical的设计...

4核的DSP
木有什么partition的经验
更加悲剧的是,4个内核的网表是一起综合出来的...

请问,我该如何运用EDI,将这个flat的设计,变化成独立的block level,好让我规划好top之后,去meet内核的timing
然后,我可以将内核依次旋转90,180,270来获得4核的top

如果需要其他详细信息,请跟帖,我将一一解答...

求有partition经验的人指导一下flow!

网友:
MIM 更好做了啊, 做一个hard block就行了,

就是edi的标准flow啊, 比如partition ,  pin assign , commit 即可,

看edi user guide

网友:
至于timing,就是在block io上往死里约束好了,顶层才好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网表是4核都在一起的,是不是要修改一下?!

网友:
如果4核的边界是完全一样的,可以直接用
在EDI里面从顶层开始打散到4核那层,把4核都拖到floorplan里面,按照partition flow走就好了,
最后做P&R时,只做一个核

据我从几家用ARM比较多的大公司了解,EDI做出来的CPU比不上ICC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陈版主大驾!

尽管ICC在一般设计上优于EDI,但是说到low-power和advanced node,例如ARM Cortex A-15都是用EDI工具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周一我好好研究一下,现在还只是测试网表优劣的阶段...
想3月份投片,这让我这种马上面临毕业的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
因为工作的原因,接触了不少大公司,同他们的交谈和我自己的比较,都是ICC优先。

网友:
都可以吧, 工具都是无所谓的,关键看熟练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上午按照两位大版主的flow走了一下,基本搞定了...
后面的flow我应该能自己走到底了
一个人搞这么个4核的真是累啊...

想想都想吐...

赶紧毕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牛人呐,大硕还是老博?

网友:
毕了业干活更累!
在学校做的玩意,不过是走走流程,坏了也没什么大事
公司里面,搞砸了,直接就开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敢称大硕,小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大硕吧,给俺小本留个地,哈哈

网友(2012-02-03):
想搞个PARTITION的flow,求资料,最好是带例子的,谢谢

网友(2012-10-10):
回复 网友C:

    请教斑竹一个partition的问题。

    Hierarchical的设计,使用 top-down flow,分3步(划分,块级执行,整合)完成设计。
                            然后 对于选定的block-level design,又分为2种design flow:top-down 和bottom-up。

   我的问题是,对于block-level design,有必要再一次使用top-down flow吗,因为这样还得再次对block划分。
   还不如在top-level,把该划分的一次性划分了,然后对每一个block-level design ,都使用bottom - up flow。

网友(2017-06-0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遇到了 fake MIM  cell 的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