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1-12-10):
我下面的这段设计有问题,在100MHz时不能工作,在25MHz时可以正常工作,很奇怪。
我估计是我的 24bit比较器 的延时大于了一个时钟周期10ns,所以才出错了。
请高手指教啊!

// sequence detector
module seqdet_m(
input clk, // 100MHz
input rst_n,
input [23:0]data,
output wire detected,
output wire[2:0]state
);

parameter StartFlag0 = 24'hE065ca,
          StartFlag1 = 24'h03afd7,
          StartFlag2 = 24'h1f4c92,
          StartFlag3 = 24'hd90a8b,
          StartFlag4 = 24'h668fac;
parameter S_START = 3'b000,
          S_A     = 3'b001,
          S_B     = 3'b010,
          S_C     = 3'b011,
          S_D     = 3'b100,
          S_E     = 3'b101;

reg[2:0]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always@(posedge clk)
    if(!rst_n) current_state <= S_START;
    else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always@(current_state or data)
    case(current_state)
    S_START : next_state = (data[23:0] == StartFlag0)?S_A:S_START;
    S_A : next_state = (data[23:0] == StartFlag1)?S_B:S_START;
    S_B : next_state = (data[23:0] == StartFlag2)?S_C:S_START;
    S_C : next_state = (data[23:0] == StartFlag3)?S_D:S_START;
    S_D : next_state = (data[23:0] == StartFlag4)?S_E:S_START;
    default : next_state = S_START;
    endcase

assign detected = (current_state == S_E)?1:0;
assign state = current_state;
endmodule

网友:
时序分析报告会给出延迟信息,可以看看是不是比较器花费的时间;
和约束也有一定关系,可以约束这个电路跑100M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啊,我用altera的EP2C20484C7跑你这代码,CTA跑到了380Mhz, critical path也才7个ns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a million ! 时序约束一下果然变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