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运放offset voltage 和 noise应用时候的问题

楼主(2011-12-11):
大家好
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和输入噪声等效电压在应用中是个怎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是这样想的
输入失调电压等于在应用中,在输入端在这个电压,才能是偏置状况等效与理想情况,是个直流参数
输入噪声等效电压是指在理想偏置上,运放额外处理的那部分,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时候的输出是输入噪声等效电压和用户所加电压共同作用的效果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想请大家纠正,还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处理他们了
像输入失调电压在仿真是可以在输入端加一个等效的电压就可以消除,那输入噪声等效电压呢?
谢谢大家

网友:
我觉得是两个角度而已,噪声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失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这么巧,你也在这里逛啊···

网友: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失调一般是由于放大器的不完全对称引起的。而且一般是低频或者说直流的。
等效噪声是由于器件或者管子的噪声而引起的,可以说是个宽带信号。
当然由于失调电压会随工艺,电压,温度而发生变化,一般也可以将其等效成一个低频噪声源。
但这两东西的成因和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理解:
MOS管1/f噪声在低频下幅度很高。
等效在较低的频率下,即较低概率下,噪声幅度很大。
而offset为DC(直流)量。
可能与低频噪声一样

网友:
理论上offset是个直流量,噪声是个交流量。但在实践中,没有无穷长时间的测量,所以offset和超低频噪声其实是相关联的。这和有些电路中低于一定频率的噪声叫做wander而不叫做噪声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