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偏置电路问题

楼主(2011-12-11):
老话题,不过想集中讨论下这个问题:采用偏置电路比直接采用恒压源偏置的好处是什么?在计算时,当然恒压源的值不可能精确的算出,那么除这个之外,采用电流镜偏置还能带来哪些好处呢?希望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看不懂你的问题,你所谓的恒压源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一个电路模块的偏置为什么不直接用固定值的偏置电压而非要用偏置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3楼的那个意思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某个电路模块离恒压源有1000um的距离,你觉得是用电压偏置好还是电流偏置?这个问题很简单,仔细想想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情况下倾向用电流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要是是这种情况呢:假设一个运放和它的偏置电路并没有靠在一起,而是相隔很远,比如1000um,那么这时用电流偏置还有优势吗?(这种情况我还常碰到,做多个模拟滤波通道,假设每个通道有A,B两个运放,那么我把所有通道的A共用一个偏置电路,所有的B共用一个偏置电路,那么最外层的运放实际已经离偏置电路很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例子不是很好解释了为什么要用电流偏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偏置电路供给运放的不也是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偏置的意思是镜像一路电流到所需要的模块实现偏置。LZ的意思是电流接入点的电压会因为走线电阻的原因而被抬高吗?其实我还是不明白LZ的疑惑在什么地方~~方便的话能不能画个简单的图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
对于电流源来说,采用固定电压偏置不合适。
原因在于MOS的特性如vt等随温度,corner变化巨大。
即使完全准确的电压偏置,也导致输出电流变化巨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大概描述一下吧:假设有十多路通道,每个通道里都有一个运放,因此我并不打算每个通道里运放都配置一个偏置电路,而是只共用一个偏置电路,这样做也算电压偏置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这应该是我期望的答案,不过还有其他的优点吗?

网友:
用电流偏置不是很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不过我更想很清楚地搞明白,为什么用电流偏置好,有没有不好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网友:
对电源电压波动的抑制也会增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需要准确电压时,应该采用电压偏置。
例如要产生Vr/R的电流,这种电流产生电路中运放的输入端应该用电压偏置在Vr.最好用基于带隙的电压。
另外采用电压偏置时,可以用一个电压偏置多个支路,节省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2012-12-19):
psrr会有很大影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种偏置的电压是由电流决定的,而其最直观的表示也是观察电流的变化,并不直接看具体的电压值,因为也并不关心实际的电压值。   过了整整一年,这帖子又诈尸了,大家是又开始做大作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有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是由偏置电流来确定,同时计算的时候也是通过偏置电流来确定管子尺寸,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有误导的地方,还望坛子里的大虾有更准确的解释。

网友:
看具体情况了,电流给提供偏置 误差能小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