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综合后仿真怎么实现?不是后仿真?

楼主(2011-12-11):
RT,在QUARTUS设计流程中有一个综合后仿真,还有一个后仿真,后者知道,但前者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使用综合后的网表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后不就是.vo,.vho,sdo么这不是做后仿真用的么?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把mapping后的*.v放入仿真器,然后跟功能仿真一样了
*.v经过综合,已经不是你的RTL级代码了,是netlist。
把这个netlist跑一遍..

网友:
不是后仿  只是网表仿真。后仿要加入时序反标文件的。好像是*.sdf吧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综合后仿真根本没有必要,综合后网表仅包含单元延时,没有布线延时,对于FPGA来说,布线延时要占到总延时的50%以上,因此,综合后仿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把综合后的*.vo文件中刚开始的包含*.sdo的那句话去掉,直接对.vo文件进行仿真就是综合后仿真,是对网表进行仿真,相当于功能仿真,如果不去掉那个包含延迟文件*.sdo的那句话,仿真必须要加入相应的*.sdo文件,不然会报错,这样就是后仿,综合后仿真和后仿的区别在于是否加入连线延时文件*.sdo进行的仿真。明白了吗?

网友:
实际上你设计好了之后,跑完布局布线,如果没有时序问题,结果和你功能仿真是一致的,就可以上板调试了。
个人认为看时序报告和功能仿真足以,后仿真用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