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仿真小问题

楼主(2011-12-11):
求教一下,quartus里面我有一个IO端口需要仿真,上面的IO和IO~result有啥区别?为啥一个IO是高阻,IO~result有正常的仿真结果,是不是没有分配管脚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IO~result的值赋给IO端口的

网友:
你的IO是双向的,而你的IO_RESULT是单向输出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的IO三态没有处理好?

网友:
好像IO~result是IO的其中一位信号,IO共有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nout口没有处理好,多谢指教。

网友:
inout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