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_slave起始条件和结束条件

楼主(2011-12-12):
设计i2c slave时一般会选用一个快的时钟来采sda和scl信号,借此来产生一个起始条件和结束条件,但若系统中没有快的时钟,该怎么设计呢?如果直接让数据当时钟,异步设计让设计很不可靠。

网友:
一般都有一个快一点的时钟吧,SCL的速度很慢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l最快是400khz,,  没有办法么?

网友:
最高400K也很低速了啊,最慢100K呢。什么系统的时钟会低于100K?

楼主:
额,,那就假设没有比scl快的时钟

网友:
如果你的时钟低于400K,不可能产生楼主需要的信号

楼主:
楼主就是假设没有比400k快的时钟啊

网友:
不论你是主还是从,没有更快的时钟意味着你所有的相关逻辑都必须在一个SCL内完成

网友:
scl是又master产生的,你没有比scl快的时钟··怎么产生scl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ster是我通讯的对象,slave才是我的设计本身啊

网友:
使用SDA做时钟,SCL做数据,就可以了
I2C协议对Tsu:sta、Thd:sta和Tsu:sto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有比scl更快的时钟,怎么踩点?你想用scl触发吗?这样的设计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待11楼的解答呢

网友:
可以 很早很早 以前的老人是這樣做的
always@(negedge SDA)
  START <= SCL;
always@(posedge SDA)
  END <= SC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代码跑仿真可以,但是综合性可行不?一般都要求异步信号同步化!

网友:
SCL 快的都20M了 用同步

网友(2012-11-24):
用slave的时钟做同步

网友(2024-08-15):
很老设计用sda做时钟,像模拟电路似的,需要后端处理好异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