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个domain的clk通过gating关断重启后,对这个domain做复位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1-12-12):
从dff的构造上看,这么做MS没啥必要啊,因为在clock negative 时,dff一直是保持上一个状态的值。多谢!

网友:
从应用的角度讲,不复位是为了保持以前的状态/数据,复位是为了丢掉以前的数据重新开始,没有对错之分

网友(2012-11-02):
陈版主啥时候出本书,给大家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