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识别器件

楼主(2011-12-12):
poly层

poly层

上一层金属

上一层金属
  小弟最近提图,遇到问题!
图中所示,白亮部分是poly,中间一排孔连接到了天线,看上去不像是电容,是poly电阻么?

网友:
感觉是电容,从中心往外看,第一圈的白亮部分我理解为是电容的dumm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再仔细一点吧~我提图到现在基本都是mos电容,但是感觉这个不像是poly电容,上下极板分别是哪里呢?(衬底,中间一排孔,还有右边上下两处 都接出去了...)

网友:
看不清楚是什么,不过我们曾今做过把二极管画成细条条围在器件周围。。一般是用在pad,esd上,不知道是不是哈

网友:
这个像PIP电容。上下两层pol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问过厂家,好像说他们剖片的工艺只能看到一层poly,看到e2部分貌似这类“器件”很多,都是用poly在外面围了一个圈,因为我只能看到一层poly所以只能猜测了

网友:
會不會是mom電容?mom電容可以加上外圈的metal ring和底部的poly shielding。

网友:
肯定不是管子 不是电阻
我觉得类似mos电容 衬底的照片有没有?

网友:
或许是varactor capacito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衬底就只有上面一条横杠了,我标注了衬底的。我现在应该确定这是电容了,只是我看不到poly1罢了

网友:
蠻像是 Nmos in N-well 電容,又稱 AMOS Capac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