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里设置Technology File Name时,那个tf文件放在哪个路径下?

楼主(2011-12-12):
Astro里,Creat Library时,Technology File Name中选择tf文件应该是哪个路径呀?我现在有tf文件,不知道该放在哪儿才能让Astro找到!求助!急~

网友:
随便放在哪里  你要在astro'设置路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描述了准确路径后,系统提示:error: cannot add library "/.../....我的路径....../*.tf" to read
如何是好啊~多谢!

网友:
肯定是非技术性的问题,仔细看看把。
你把tf放到当前目录,然后./xx.tf
不行就这样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解决了,多谢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启动design setup/Floorplan,原因是不能get unit's CellID
杯具啊……每一步都有问题

网友:
linux下解压缩,不是win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