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rimerail activity setting

楼主(2011-12-12):
各位大侠,小弟第一次在ICC里用primerail这个工具
在没有VCD之前,通常是估计一个activity来算功耗
我是再ICC里用GUI方式设的
Rail-->Set Rail Options ---> Switching activity
这时候我选的是User defined, 然后我就给了我设的activity file
但运行的时候,工具就报错:
Error: unknown option '-toggle_rate'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_sel13137'
好像是报文件格式的错
下面是我给的activity文件格式:
set_swithching_activity -static_probability 0.2 -toggle_rate 0.2 [get_ports "SCE SCL SCLK CT"]
是不是我的格式错了呀?
有没有哪位贴个正确的例子,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不想自己坐沙发
   大家帮帮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大虾,就加个list这个词吗?谢谢

楼主:
    我试了直接在icc_shell里面执行这句,然后我再跑analysis rail,但是感觉好像prima rail没有去按照我之前设的activity去报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command file, 这个里面没有体现我设的activity。
    所以感觉在icc_shell里设没有用。
    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2012-12-17):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这句命令里边的两个0.2是怎么确定的,是根据经验吗,具体什么意思啊?还有后边那几个port是怎么来的啊,是哪里的port呢?没用过primerail,请指教。

网友(2013-11-20):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想学习primerail做电压降分析,我看您说是在ICC里用,这个工具是集成在ICC里吗?还是集成在PT里?我在公司服务器下输入primerail 命令之后显示命令错误。我们的pt是12版的,我用ptpx做过功耗分析。现在无法确定是没安装primerail还是启动命令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ICC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您是怎么在icc里启动primerail的,我看有的资料上说icc工具的toolbar里面有个rail的选项,我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原因。

网友(2014-04-24):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09-24):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得有PrimeRail这个软件,能单独启动,然后ICC的tool bar里就能看到Rail的菜单。当然如果你想在ICC里用的话还需要下面个feature的license:
•In-Design-Rail-Integrity
•In-Design-Static-Rail
•In-Design-Dynamic-R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