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事开头难

楼主(2011-12-12):
想设计个简单的MCU,有没有有实例的教材啊?或者经典的教材。从哪里开始学啊?很迷茫,从看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开始?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然后到opencores上下载个8051之类的IP看看,对于初学者,这个是很难的

网友:
推荐
《计算机系统结构-量化研究方法》

网友:
相同的感觉;个人经历是先看一本结构设计的书;然后下载一个好的代码;拿到代码后,按照代码画出数据信号图和控制信号图;那时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然后再让下走;

网友:
夏宇闻那本书上好像有个简化的处理器的例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同样推荐夏宇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