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给位大侠:用soc encounter做P&R时,怎样使pin端口的lable为单独一个?

楼主(2011-12-12):
请教给位大侠:用soc encounter做P&R时,怎样使布局后的版图中的pin端口的lable为单独一个?
如下图,我做完P&R后,由gds生成的版图中有很多lable,不仅在端口有lable,版图内部也有很多与pin无关的lable,
请教一下:怎样使布局后的版图中的pin端口的lable为单独一个,再加上电源和地的lable?

谢谢!

网友:
很简单,改一下stream的map文件就可以了
记得以前给某个帖子回复过,搜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用的是下面格式的stream out map文件,是不是要去掉几行,就可以在版图中得到只有pin和电源地的lable啊?
METAL3          NET             63              0
METAL3          SPNET           63              0
METAL3          PIN             63              0
METAL3          LEFPIN          63              0
METAL3          FILL            63              0
METAL3          VIA             63              0
METAL3          VIAFILL         63              0
METAL3          LEFOBS          63              0
NAME            METAL3/NET              143             0
NAME            METAL3/SPNET            143             0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3/LEFPIN           143             0
VIA34           FILL            72              0
VIA34           VIA             72              0
VIA34           VIAFILL         72              0
METAL4          NET             64              0
METAL4          SPNET           64              0
METAL4          PIN             64              0
METAL4          LEFPIN          64              0
METAL4          FILL            64              0
METAL4          VIA             64              0
METAL4          VIAFILL         64              0
METAL4          LEFOBS          64              0
NAME            METAL4/NET              144             0
NAME            METAL4/SPNET            144             0
NAME            METAL4/PIN              144             0
NAME            METAL4/LEFPIN           144             0
#NAME           COMP            58              0
#COMP           ALL             59              0
#DIEAREA                ALL             60              0

网友: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4/PIN              144             0
其余NAME的删掉

电源地自己导出后在virtuoso中单独打标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感谢啊!
我是初学soc encounter,每次我提问题,你都耐心的回答了!再次感谢!

网友:
是不是造成layout上port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按照“damonzhao"说的,就可以了:
只保留
NAME            METAL1/PIN              141             0
NAME            METAL2/PIN              142             0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4/PIN              144             0
其余NAME的删掉

电源地自己导出后在virtuoso中单独打标处理。

网友A(2014-07-31):
   NAME METAL1/NET 对应tf文件的哪一行??

网友:
回复  icfbicfb

谢谢版主!

按照“damonzhao"说的,就可以了:
只保留
NAME            METAL1/PI ...
引用 网友A:

   NAME METAL1/NET 对应tf文件的哪一行??

网友: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4/PIN              1 ...
引用 网友A:

   NAME METAL1/NET 对应tf文件的哪一行??

网友(2015-08-28):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请教个问题:LEFOBS不是指阻挡的部分吗,它的层号跟其他的写成一样的吗?比如说:
METAL1 NET 61 0
METAL1 LEFOBS 61 0这样写会不会在icfb中将阻挡层也识别为金属1,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EFOBS是针对encounter工具的,确保routing的时候的blockage的作用,不需要导出来。
当然你可以导一个试试看啦

网友(2017-03-20):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谢谢版主

网友(2017-06-27):
回复 网友D:

   是stream out map文件,如果对应到tf的话,你要看你的lvs文件认的是那层layer做lvs的pin(port)的识别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