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6)

楼主(2011-12-12):
What is Scan, memBIST, and logicBIST? usually what percentage of test coverage of suck-at requested? what % of at-speed transition test?

什么是Scan, memBIST 和logicBIST?通常suck-at和at-speed transition测试的coverage要求多高?

难度:1

网友:
我表示难度为5,只知道Scan。估计此为数字后端面试题

网友:
usually what percentage of test coverage of suck-at requested?
一般都做到90%以上。其实应该算多次百分比是可接受的,回推这个吧。
at-speed 需要coverage 吗?

楼主:
跳过名词解释
suck-at coverage 一般要98%以上
at-speed transition 可能会要求到75%

网友:
因为大多的defect会有IDDQ issue。
这98%是之后还是之前?

网友:
对于这种数字,完全不知道怎么得到的。
coverage和测试时间的权衡,但是怎么权衡在这个数上了呢?
统计吗?

就像是margin,derate啊,完全费解的。。。

求赐教

网友:
logic bist 现在还有人做么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最好是从市场得到结果,然后回推。
比如市场部要求1%以下的坏品,考虑IDDQ80%检测率,可以把stuckat做到95以上。

有的小芯片几乎不做scan。

另外还有测试成本和坏品成本的对比。这个问题大部分是个成本管理问题。
严格点应该问:市场要求千分之三的坏品率。我们设计的覆盖率要多少?

网友(2015-07-16):
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2023-10-29):
这个不该是dft的题嘛

网友(2025-03-14):
完全不懂,观摩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