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iming setting

楼主(2011-12-12):
各位大虾,请问下 ICC 里 timing setting 的解释在哪个文档有啊?
类似于:
    set timing_clock_gating_propagate_enable true
    set timing_separate_clock_gating_group true
    set timing_use_enhanced_capacitance_modeling true
这些setting的解释我在ICC 和 PT的user guide 都找了,没有找到
哪位能帮帮忙呀?

网友:
timing_clock_gating_propagate_enable :Allows  the  gating-enable signal delay to propagate through the  gating cell.
timing_separate_clock_gating_group:Specifies  if  a  separate  cost  group is used for clock-gating  checks in timing analysis, reports, and optimization.
timing_use_enhanced_capacitance_modeling:Specifies the use of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found on a library  pin:   rise_capacitance_range(low,   high);   fall_capaci      tance_range(low,  high), rise_capacitance, and fall_capacitance.

网友:
在ICC的《Variables and Attribut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这些设置大家通常都是怎么设的呢?怎么知道该设True还是false呢?
    需要和前端的同事一起来决定,是吗?

网友:
问前端的话,知道的人一定不多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读这些设定,了解它的含义后,再根据自己的设计决定是1/0
投机取巧的方法是(1)找一个别人用过的参考。(2)大部分的设定使用默认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对,   有空看文档

大多数都是用default  value,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楼上已经给出很详细的答案,但是还是告诉你一个自己查询的方法,你可以 printvar timing_* 一下, 然后再挑你需要的man 一下

网友:
对, 命令是 help *

网友(2014-11-04):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应该是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3-06):
man 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4-05-24):
PT里面直接man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