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verdi使用问题

楼主(2011-12-12):
要在linux环境下使用verdi打开VHDL文件,打开时报如下错误:unkown identifier:amba
                                                                                    VHDL Compiler exiting by error.

网友:
信息太少了,没法定错误

网友:
没用过VHDL

网友:
VHDL的package没放进来,load的时候有一个option可以选是verilog/VH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的时候选择的是VHDL,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报的错误就是这么一点点,呵呵。谢谢你!

网友:
望文生义:你的amba这个标识符没定义。 应该是amba总线的模块没有加入到工程里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看来没有必要回答。楼主完全不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了,又换了一个新的工具了。

网友(2012-03-23):
楼主果然不急,改用其他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