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LINUX的版本和EDA软件的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linux 的版本的EDA软件 装在UNIX系统上能运行吗 ?
Linux 选用哪个版本装EDA软件比较好?
就IC设计而言Linux 和UNIX 操作系统有什么区别,EDA软件分LINUX 版本和unix 版本吗 ?

网友:
各廠商都有說明的,自己去看。

网友:
基本都是linux。便宜,速度快。各大厂商都支持

网友:
linux,RHEL 4.x

网友:
EDA 分 unix 版 是 早期 還分 hp linux , IBM ??  , solaris /sunos

和 linux x86 cpu 全不同的 .
光 linux os  自己又分一堆 slackware  debian -> UBUNTU , redhat -> fedora/rhel
以前還有 mandrake -> mandriva 但更少人用
此外還有 超小 size 的 linux

linux x86 EDA 都是從 redhat 7.3 變 rhel (redhat 企業版) , RHEL 你找不到 是賣 $$$的
而 rhel 也有 free版 叫 centos

我跑過 有些tool  redhat 8 ok , redhat 9 fail , eda 廠商說只 support rhel
如你要把 linux eda porting到其他版 linux 會一堆 library independ 一堆問提
但能否 run ,  CADENCE 好像有人try 過 , 但是我還是認為 用 centos 最安全

目前 x86  一般用 linux 桌機用多是 ubuntu 和 fedora (redhat過來)
至於 mac linux os x 好像是由 debian 過來

對拉 sun os 後來 solaris 也推出 x86 版

solaris x86  也是 free
但是 雖是 x86  好像無法用 linux x86 的 eda tools

否則應該 很多 rd 會喜歡 solaris x86  某些 功能